如何实现用PM电源管理器自动改变设备电源模式-WINCE5.0

楼主(2007-03-14):
如何实现 让PM在SYSTEM_POWER_STATE迁移的时候自动的设定设备驱动的电源状态?注这些设备驱动是初始化过程中在PM中注册了的,这些设备在"控制面板->电源->设备状态"中可以查询到。

比如要在UserIdle时把背光设备"BAK1:"设定为D4,我尝试的方法是在注册表中增加如下的一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StateUserIdle]
    "BAK1:"=dword:4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合适。

请知道的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求大家帮忙

电源管理器PM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如果可以的话,很多设备的电源管理方案就容易设计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