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小程序控制74HC595,现在出了点问题

楼主(2007-03-14):
本人刚从事灯饰产品,写了个程序控制74HC595来控制LED的流动效果,首先我接了50个595来试了一下,没有问题,自以为可以了,谁知道接到200个的时候就出现数据不准的情况。把它按直线排好效果好一些,但不能根除。把它放在一起就只能带10几个而已。我在它前面加了74HC245作信号放大。请大哥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呀?74HC595有个数限制吗?是否可以改用单片机的串口来替代595?能给个图吗?谢谢

网友A:
CLK 要加缓冲

楼主:
这些东西我都想过了,就是不行呀

这些东西我都想过了,就是不行呀.也许是是SGCP线和STCP线太长,线与线之间存在电容,再加上电流流过导线需要一定的时间.造成后面的IC反应不过来,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