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ARM的困惑

楼主(2007-03-14):
我用ARM7接16位色的LCD控制器,如果PA0~PA15接LCD数据线则ARM的spi用不上,如果PA16~PA31接LCD数据线则外部中断无法使用?如何是好呢?总不能把LCD数据线分散到不连续的管脚吧!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评估一下性能

用I/O口模拟总线,只要速度满足要求,将数据线分散也不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