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ulator可以支持硬件Timer仿真么?

楼主(2007-03-18):
我想移植uC/OS-II到ARM上,但uC/OS-II必需要有硬件来产生TimeTick来做调度,请问,ARMulator可以仿真Timer么,这样的话移植过程就不需要硬件的支持了...

如果ARMulator不支持,还有别的支持的仿真软件么

知道的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原来做一般的Timer中断好像都不行,还没有嵌ucos哟,软件仿真好像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