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调试串口是否可以在调试工作完成后用作它用?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debug串口?好象我还没见过专门的debug串口....

楼主:
2410的三个UART,哪个是默认的debug uart?

或说没有默认的debug uart,可以在bootloaderzhog 自行自定。

PS:9200有默认的debug串口,也就是DTXD,DRXD,故我认为一般的ARM都有默认的一个uart作为debug使用。

网友B:
9200的可以当作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