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0调试问题(用H-JTAG)代理

楼主(2007-03-21):
我在用h-jtag调试lpc2210时,在进入axd后,出现了一个中断,原来的程序中并

没有定义这个中断的。我运行了一下,越过这个断点(使用go),程序正常可以

运行.

用h-flasher烧写flash时,有进度,但是一直显示为0k/s,直到显示烧写成功。

断开jtag仿真器,不能动作,没有代码在FLASH里.

搞了好久,也不明白是那里的问题?

请高手赐教!

 附件是用ads,设置生成plain binary,然后用h-flasher烧写时的提示。

楼主:
再发一次图片

这个是图片,请看一下.

网友A:
LPC2103 + SSD1928 平台 + HJTAG

我用的是晶門的SSD1928 數字相框 開發板, 用的是LPC2103。 軟件跟你的一樣,也是ADS1.2配HJTAG。

我一般是这样检查的:
1. 看看"H" server 跑了没有
2. 在"F",选"flash selection",再选正确的MCU,例如LPC2103,那就不会出现 "Note: Please specify the destination flash address"

3. 在"F",选"Programming",按check,应该侦测到你用的MCU
4. 试试生成Intel Hex 吧!

我用的HJTAG版本不支持LPC2210呢!以我理解,hjtag只支持内部闪存。LPC2210只有外置的闪存,应该不行呢!
试试NXP的烧录工具吧!
http://www.nxp.com/pip/LPC2210FBD144.html
ARM Flash Utiltiy
http://www.nxp.com/files/markets/microcontrollers/philips_flash_utility.zip

对於你在axd的经历,我的分享是..
1. 一般情况,第一个默认的断点是main()
2. ARM 只有两个硬件断点,如果你使用go,硬件会不断跑,直至到硬件断点才停下来
2. 什麽是step 单步,就是把断点定在下一句
3. 因此如果己经定了两个断点,就只有go ,而没有了单步step 了
如果没有烧过程式,断点是随机呢

楼主:
Re:

你好:

1)我的板子用h-flasher是可以的侦测到的,如附件所示的图片,找得到片外bank0上的Flash SST39VF160.

2)我hex文件,没有错误提示,能烧进去,但是断开JTAG后板子加电不能运行, 烧录时有进度显示,但是速度是1k,我用另外44b0x的板子时,速度是20几K.

3)philips_flash_utility 的这个软件是只能够烧写片内flash的,还有是用uart.因为lpc2210没有片内程序,所以只能用这个软件读到lpc2210的id.没有办法操作外部的flash.

4)关于axd,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如果程序没有问题,是不是进入axd调试时,在main处也会有一断点,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的程序不能脱机运行,我想是不是因为烧录到FLASH里有个断点在那里。

  2>我的h-flasher设置的是自动download,所以每次进入axd时,第一步就是一个烧写flashr动作,并且没有提示错误发生.

请看一下附件的步骤,PDF文件.

网友B:
呵呵

你在ADS 下生成的是什么文件?

我的是 hex文件

在H-JTAG 里 先选型号
再check
再 programming 时 选  在ADS里生成的文件目录

脱机跑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