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问题

楼主(2007-03-21):
装上并口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已经找到),JTAG找不到ARM9核,总是显示“unable to find  target.please make sure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也不说清楚

仿真器型号?
什么软件?

网友B:
很可能是电压不匹配。什么仿真器?什么ARM芯片?

楼主:
用的是H-JTAG代理调试软件,S3C2410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