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个符号||的区别和含义?

楼主(2007-03-23):
请问3个符号||的区别和含义?

网友A:
看你的汇编器的指导手册

Symbols must not use the same name as instruction mnemonics or directives. If
you use the same name as an instruction mnemonic or directive, use double bars
to delimit the symbol name. For example:
||ASSERT||
The bars are not part of the symbol.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 ||里面的都是一些符号吗 ?

你的意思是说||  ||里面的都是一些符号吗 ?
而这些符号和指令相同的话,就必须用||  ||搁开是吧。

那最后的那个KEEP  ||......||.......||   EQU  0 是个什么意思 ?

请再帮我解释哈行吗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