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L8019的16位模式读数据

楼主(2007-03-24):
使用RTL8019的16位模式读数据,高字节和低字节反了,有什么好办法能纠正过来?

网友A:
有一个寄存器就是设置这个的

有一个寄存器就是设置字节排列顺序的,看datasheet

网友A:
再讨论一下

我的开发板的RTL8019跳线成16bit模式,软件初始化成8bit DMA模式,现在能发送。

但是RTL8019收到数据包后,读包的前四个字节,要么都是四个0X01,要么都是四个0,这是怎么回事,有没碰到过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

8019缓冲区会自动添加4个字节自己的信息,包括当前接收页,下一页准备接收页等等,看laogu上有详细介绍

http://www.laogu.com/MY/pci6.htm

网友A:
谢谢savage_sdj

资料也仔细看过了,初始化的接收缓存页地址是0x4c-0x80,现在的问题是,收到包后,读前四个字节,都是0x01,可是next page pointer不可能是0x01,只能在0x4c-0x80之间。

而且第三和第四个字节的长度也都是0x01,就是257个字节,但是实际上只收到几十个字节的数据,奇怪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