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在线等....

楼主(2007-03-29):
   ARM7TDMI在进入异常前的那条译码指令是进入异常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吗?

网友A:
不是吧.就直接去执行异常的指令了。

楼主:
可是...

  可是在进入异常前被译玛后的那条指令什么时候执行?如果进入异常后直接去执行异常的指令。那原来译码寄存器的内容岂不是被破坏?退出异常时还要再指向以前的那条译码指令了?这样是不是太罗嗦了?

  请大虾指点....

网友B:
自己去仔细读DataSheet

网友A:
的确是那样啊。这就叫做流水线被打断.

不光是中断的时候这样,就是在跳转和子函数调用的时候也会打断流水线的。好象高级一点的处理器可以做分支预测,这样影响就会小些,但中断是无法预测的,因此流水线必须被打断,然后中断返回后,再来恢复.

网友C:
“流水”总有被打断的时候

楼主:
呵呵,都去看书了,还需要这个交流平台吗?

  有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让俺少走些弯路吧,谢谢!!!

网友B:
该看书的还是得看书!指点的哪有书上详细清楚?

特别是容易理解错误或产生分歧的地方,更是该一字不漏的多看几遍,最好是自己亲自验证一下!

要知道:
别人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