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滤波问题

楼主(2007-03-29):
    在做触摸屏,在软件上做了滤波处理,但还是抖动和漂移严重,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好办法软件滤波?是否要加硬件滤波?

    我试了两家公司的屏,有家的抖动的特厉害,有家还比较过的去,是否跟屏本身性能有关?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触摸板进A/D管脚的电压时序,分析抖动原因

一般要加滤波电容

楼主:
多谢楼上!

    我用的控制器是ADS7846。我想从触摸压力上去解决抖动问题,现在坐标值可以读出来,但触摸压力Rtouch读不到值,结果都是0XFFF,不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B(2008-10-07):
触摸屏偏移

我现在也在做触摸屏,老是用了一段时间就有偏移,要重新校准才行,再用一段时间又会有偏移,头大,不知楼主现在解决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