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要从何开始?

楼主(2007-03-31):
过去搞得是单片机,现在想学ARM,不知从何入手,请高手指点一二,最好能推荐点经典的书,或其它。

网友A:
和单片机一样搞,《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网友B:
可以先把它当普通单片机来用……

网友C:
!!

建议看下
《从51到ARM》可以让你心里有点底~

再看下你要用的芯片的DATASHEET.
然后弄个开发板跑跑外设例程.. 目前我就到这了..基本是拿他做单片机使...

楼主:
初学者用什么ARM芯片较好点?

我想自己做块开发块,不知道初学者选用什么型号的ARM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