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运行带GUI的LINUX,请推荐一款ARM9

楼主(2007-04-04):
用LPC2200跑UCLINUX和MINI GUI发现比较慢,还是想选一款ARM9,跑LINUX和相应的GUI,做手持设备。最好方便焊接的,BGA封装的对PCB设计和焊接要求太高了,做过一版2410的,PCB设计需要6层,代价大;BGA封装焊接也非常不方便,虽然做成功了,但还是无法产品化。

楼主:
怎么没有人推荐一下啊?

其实觉得ATMEL的9261不错,可惜是BGA封装的,不方便焊接啊。

网友A:
早啊

早啊,刚起床.
我本想给你推荐9261,但无奈你要非BGA的,我给给推荐9260,在9260的linux上移植GUI最方便的是miniGUI.9260需要外扩LCD控制器,9260是PQFP封装,速度多比2410快.

楼主:
嗯,我也觉得9261好,还带显示控制器

我要做的产品是便携式的,电池供电。9260好像比9261功耗高不少啊。但听说9261四层板也能设计?

网友B:
做手持的有几个不用BGA

空间是有要求的,BGA有时是不得已

网友A:
re

9261在系统简单的情况下可以4层板布线,我公司的EBD9261开发板就是4层板布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