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WE与nWBE[3:0]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在S3C44B0中,定义了nWE:写允许信号和nWBE[3:0]写字节运行信号
我理解的是如果是8位数据,则用nWBE[3:0],超过8位使用nWE。
所以,在我的系统中,外设数据为8位时使用nWBE[3:0],对16位FLASH和其他16位外设时我用了nWE。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那位高人对此比较清楚,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对

nWE就像通常的单片机(51)里的nWE一样使用
nWBE[3:0]通常在外接SDRAM时使用,如两片32M的SDRAM时,nWBE0,nWBE1分别接低位的LDQM和UDQM;nWBE2,nWBE3分别接高位的LDQM和UDQM

楼主:
谢谢2楼

你说的很对,经高人指点,好像nWBE[3:0]还可以应用在多片8位ROM组成32位ROM的场合

网友B(2007-09-21):
翻翻旧帖

44B0,我要外接一片16bit的SRAM,BANKn设置为16bit位宽,BWSCON的STn位应该怎么设置?
nBEn还需要接到SRAM的UB/LB pin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