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有这个汇编指令?(linux2.6.11.8启动代码里面的)

楼主(2007-04-06):
#ifndef CONFIG_ZBOOT_ROM

        add    r2, r2, r0
        add    r3, r3, r0
        add    sp, sp, r0

        /*
         * Relocate all entries in the GOT table.
         */
1:        ldr    r1, [r6, #0]        @ relocate entries in the GOT
        add    r1, r1, r0        @ table.  This fixes up the
        str    r1, [r6], #4        @ C references.
        cmp    r6, ip
        blo    1b
#else

1:        ldr    r1, [r6, #0]        @ relocate entries in the GOT
        cmp    r1, r2            @ entry <bss_start ||
        cmphs    r3, r1            @ _end < entry
        addlo    r1, r1, r0        @ table.  This fixes up the
        str    r1, [r6], #4        @ C references.
        cmp    r6, ip
        blo    1b
#endif

not_relocated:    mov    r0, #0
1:        str    r0, [r2], #4        @ clear bss
        str    r0, [r2], #4
        str    r0, [r2], #4
        str    r0, [r2], #4
        cmp    r2, r3
        blo    1b

        mov    r1, sp            @ malloc space above stack
        add    r2, sp, #0x10000    @ 64k max

        cmp    r4, r2
        bhs    wont_overwrite
        add    r0, r4, #4096*1024    @ 4MB largest kernel size
        cmp    r0, r5
        bls    wont_overwrite

        mov    r5, r2            @ decompress after malloc space
        mov    r0, r5
        mov    r3, r7
        bl    decompress_kernel

bhs、bls、blo、cmphs
根据程序来看bhs是大于跳转,bls是小于跳转,blo是不相等跳转,但是S3C44B0UsersManaual.pdf 和 DUI0068B_ADS1_2_Assembler.pdf都没提到过,指令也没有hs、ls、lo这样的suffix,难道是linux编译器特有的?

网友A:
b是指令,后面的是condition

楼主:
suffix其实就是condition

ARM7有这样的condition?

S3C44B0的datasheet里面没有这样的condition。

网友B:
看汇编教程

看ARM的汇编教程吧。有16种condition。

楼主:
nnd,samsung的datasheet真烂

原来hs、lo就是cs、cc,在ADS assembler guide里面找到了,samsung的datasheet只提到c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