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中运行程序的方法

楼主(2007-04-12):
比如说手机中的内存是有限,要加很多游戏进去时没有空间.想法是把游戏程序当文件存在flash中,当你选择某个游戏时着时才把程序拷到内存中,再运行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放入任意多个游戏.但是不知道把程序拷到内存中是怎么定位运行的,
有没有高手做过啊!这点一下

网友A:
PC机的软件不都是这么运行的吗?

网友B:
PC有MMU

能实现内存地址分页,没有MMU 的处理器只能生成镜像,但是里面不能有绝对寻址的指令,否则不能运行啊。我也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pc机

不是pc机,比如说手机,当空间有限时不能当程序烧进去固化,而是放在SD卡或flash中象存放mp3一样,当需要运行时再加载进ram中运行

楼主:
放在数组中

定义个足够大的数组,把目标代码全部拷贝到数组中,再对数组进行处理^
想法是这样再怎么处理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建议xing198200研究一下带MMU的ARM

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B:
不知道不带MMU的

能否实现动态加载和运行。比如S3C44B0X上运行uCLinux。

网友D:
也晕.......

<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496814&tp=%u5F7B%u5E95%u5012%u584C%u4E86%7E%7E%7Ekeil%u7684CARM%u7F16%u8BD1%u5668%u597D%u8C61%u4E0D%u80FD%u8BBE%u7F6E%u751F%u6210%u76F8%u5BF9%u8DF3%u8F6C%u4EE3%u7801%uFF1F"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1&t=2496814&tp=%u5F7B%u5E95%u5012%u584C%u4E86%7E%7E%7Ekeil%u7684CARM%u7F16%u8BD1%u5668%u597D%u8C61%u4E0D%u80FD%u8BBE%u7F6E%u751F%u6210%u76F8%u5BF9%u8DF3%u8F6C%u4EE3%u7801%uFF1F

网友E:
这样行不

如果你的cpu支持mmu且操作系统支持多进程,还有什么好说呢?

    针对不使用mmu,或者不支持多进程的操作系统.在gcc环境下,可以用一下方法实现.其他开发环境,也许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吧.
1.把操作系统和所有的5个游戏全部放在一个工程中编译.
2.为每个游戏建立独立的段,包括代码和数据.
3.每个段指定相同的运行地址,不同的加载地址,并把这个地址传递给加载程序.
4.当选中某游戏时,就把这个游戏的代码和数据copy到3.指定的地址中.
5.执行它,ok.

以上2.3.可以修改连接脚本文件予以实现.

网友A:
最早的IBM PC使用的是不带MMU的Intel 8088,内存只有640KB

那时所有程序都是从软盘加载到RAM中,需要用到所谓Overlap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