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c语言编程时,看到的汇编窗口有点不理解某些地方的含义

楼主(2007-04-13):
0000 0200C4 LJMP 00C4H
0003 D290 SETB P1.0
0005 C292 CLR P1.2
.......
0011 EF MOV R7,A
0012 25E0 ADD A,ACC
0014 FF MOV R7,A
1.大家帮看看第二列代码表示什么意思呢?
2.ADD A,ACC 这行代码什么意思啊,A 和ACC不是一样吗?不都代表累加器吗?

网友A:
第二列是指令码。A和ACC不一样,一个是寄存器,一个是内存

楼主:
ACC是特指某一内存单元吗?有点不懂!

那还有什么象ACC这样的特指某一内存单元的?

网友B:
A和ACC的编码不同

A和ACC的编码不同,A是寄存器寻址,效率最高,ACC是直接寻址效率比较高,类似的还有C和CY...

网友C:
楼主根本不了解CPU的基本构造

不了解CPU的基本构造,怎们能够有资格谈汇编的程序呢?

楼主:
ADD A,ACC;那么你们告诉我一下这条指令完成什么功能好吗?

网友D:
自己加自己,就是乘2

或者说是左移1位,最低位清零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