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 文件导入问题!

楼主(2007-04-19):
芯片是LPC2292  工具是 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用ADS1.2生成HEX文件后 导入LPC2000 Flash Utility中
发生Invalid or unsupported HEX file! 情况。用记事本查看HEX文件发现第一行如果是:020000040000FA 就能够导入和下载,我的HEX文件第一行是
:0200000480007A 所以不行,如果该成:020000040000FA 可以下载,但不能运行,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没?
多谢关注!

网友A:
你生成的文件的加载地址不对

我没用过2292,不过看你所描述的.

:020000040000FA
就是代码装入到地址0是可以装入的.

:0200000480007A
代码装入到0x8000 0000是不可以的.

你硬改成把代码装入到地址0, 虽然烧入了,但代码本身就是连接成在0x8000 0000开始运行的,当然不能正确了.

尝试更改你的分散加载文件,重新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