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指导一下其中原因,8251与adc0816的混合问题!

楼主(2007-04-19):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8251单独调试时,用中断完全正确,但是当加上了adc0816时,用中断就不行了,采集不到数值,ad[0]仍为原来赋的初值.但是不用中断,把原来中断中的内容写入main()函数中却可以正确采集,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请大虾们指导!
#define _TEST_C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est.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8251 XBYTE[0x8701]
#define DAT8251 XBYTE[0x8700]
#define IN0   XBYTE[0x8000]

uchar  data data_temp[6]={0x52,0x53,0x54,0x55,0x00,0x58};
uchar   temp[6]={52,0x53,0x54,0x55,0x00,0x58};
uchar k;
uchar data a;
static uchar idata ad[16]={0x52,0x53,0x54,0x55,0x00,0x58,0x52,0x53,0x54,0x55,0x00,0x58,0x52,0x53,0x54,0x55};

void  initmcu(void);
void  wait(uchar p,uchar q);
void  init8251();

void  ad0816(uchar idata *x);

void Trans8251(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FF;
       TL0  = 0XFF;

         do
        {     ad0816(ad);//采集信号
              DAT8251=ad[0];//得到第0通道的转换值
        }while((COM8251&0x01)==0);

    for(k=0;k<6;k++)
    {
          while((COM8251&0x02)==0)
        {
            temp[k]=DAT8251;//串口调试助手不能写成0x54样式,否则收不到
        }

    }

}

void main(void)
{
    EA = 0;
    initmcu();
    EA = 1;
    init8251();
}

void  init8251()
{
    //wait(11,82);//8251工作速度慢,每送一个控制字,等待一会儿延时2ms
    COM8251 = 0x00;
    DAT8251 = 0x00;
    DAT8251 = 0x00;
    COM8251 = 0x40;//以上为8251复位部分
    wait(11,82);
    COM8251 = 0x4e;//9600baud,1停止位,无校验,8位数据,X16
    wait(11,82);
    COM8251 = 0x35;
    wait(11,82);
}

void  initmcu(void)
{
     TMOD = 0x06;     //9600波特11.0592MHz,方式2
     TL0  = 0XFF;    TH0 = 0XFF;
     IP  = 0x02; ET0 = 1;TR0 = 1;
}

//adc0816  function...........................................................//
void  ad0816(uchar idata *x)
{
   uchar i;
   uchar xdata *ad_adr;
   ad_adr=&IN0;
   for(i=0;i<16;i++)
   {
     *ad_adr=0;           //启动转换从0通道开始
    wait(2,28);

      x=*ad_adr;
      ad_adr++;
   }
}

void  wait(uchar p,uchar q)
{
   uchar  i,j;                //(2*j+3)*i+4
   for (i=p;i>0;i--)
      for (j=q;j>0;j--);
}

网友A:
前后台程序,为什么没有一个while(1)或for(;;)

void main(void)
{
    EA = 0;
    initmcu();
    EA = 1;
    init8251();
}

网友B:
中断里最不推荐使用while(……),

最好调整下结构,在中断里建立标志,在主程序循环粒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