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楼主(2007-04-20):
AN, ge, ADS, ads1, se
各位大哥,现在我想测试一下大端和小端的问题,可是用s3c44b0去测试的时候,编译器是ADS1.2,跑下面一段程序,发现把language setting 中的byte order改为big endian后,程序下载后就跑不了;改为little endian后,程序就可以跑,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测试代码

    lAddress=(unsigned short)(address32&0xffff);  //should be 0x5678
    hAddress=(unsigned short)(address32>>16);   //should be 0x1234
    printf("the sizeof long is %x,the sizeof short is %x
",sizeof(long),sizeof(short));
    printf("the Address is %x
",address32);
    printf("the lAddress is %x
",lAddress);
    printf("the hAddress is %x
",hAddress);
    printf("finished");

楼主:
另外,16位的数据有没有大小端的问题啊?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keil下lpc2214,小端可以,大端程序没反映

网友B:
这都不知道吗,肯定不能适用啊...

楼主:
可是specfication上说了

The S3C44B0X memory controller provides the necessary memory control signals for external memory access.
S3C44B0X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Little/Big endian(selectable by an external pin)

楼主:
还是没解啊

网友C:
ENDIAN引脚连接对不对啊

理论上大小端都是可以的

网友D:
。。。

正着开才能到的地方你挂个倒档能去吗。。。

楼主:
endian已经pull high,还是不行

网友E:
44B0中大小端一些寄存器地址是要变的

比如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