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ACE32-ICD使用方法

楼主(2007-04-25):
现有TRACE32-ICD,配有LA-7701和LA-7809,以及ARM7-20的头,百度和GOOGLE了很久还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是IAR这类软件直接支持还是自己有一个操作界面.就是怎么和开发平台连接的问题,这个东西与J_LINK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请用过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然后请问下配个ARM9的头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A:
trace32

能load的其他编译器产生的目标文件和符号等调试信息

arm9的头, 大约是2000欧元的样子, 直接问代理或国内分公司

楼主:
2000欧!没想法了,还是只用来仿ARM7算了

谢谢!
那请问一下直接插上就能用TRACE32-ICD,还是需要安装一个程序呢?
IAR这类开发平台能直接识别出来并支持吗?
已经有傅立叶的仿真器了,还有JLINK,要是谁想买的,低价出了算了.

网友A:
按照你说的型号看

这是上一代的产品了, 已经停产了的。 不知道是否还支持最新的软件。

trace32有自己的调试软件, 装上后就可以加载其他编译器生成的目标文件和调试信息, 主流编译器基本上都能支持。 用取来是没有集成的方便,各有不同的市场。

想出的话,可以联系我谈一下 gqli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