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中vivi和linux,需要您的帮忙!

楼主(2007-04-25):
我在flash中就下了vivi,和kernel zImage然后
重启2410开发平台,结果如下,为何呢?
VIVI version 0.1.4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2.95.2 20000516 (release)
[Rebel.com]) #0.1.4 三 4月 25 10:49:26 PHT 2007
Evacuating 1MB of Flash to DRAM at 0x33F00000
MMU table base address = 0x33DFC000
Map flash virtual section to DRAM at 0x33F00000
Succeed memory mapping.
S3C2410 flash: probing 16-bit flash bus
S3C2410 amd flash: Probing for AMD compatible flash...
S3C2410 amd flash: Found 1 x 2MiB AMD AM29LV160DB at 0x0
Could not found stored vivi parameters. Use default vivi parameters.
Press Return to start the LINUX now, any other key for vivi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3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0c0000 ... done
Warning: this binary is not compressed linux kernel image
zImage magic = 0xc76a0125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MACH_TYPE = 193
NOW, Booting Linux......
是否必须下载了文件系统候,才能看到镜像文件的解压,linux的运行呢?

楼主:
晕死!

今天得到了两个答案,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能解压linux但要会在挂起文件系统时停止),晕死啦!希望兄弟伙们再帮个忙啊!

网友A:
不用加载文件系统就能解压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没有下载根文件系统,可以看到解压过程
只是挂靠根文件系统的时候会有提示(kernel panic)

可能是bootloader传递的参数没设置正确,没用VIVI所以不大清楚
比如:如果是2.6内核,console设置为 console=ttySA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