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文件系统,可windows不认

楼主(2007-04-26):
自己做了个小的fat32文件系统,在sd卡上实现文件写。我写了个512bytes的小文件,sd卡插入电脑,显示有整个文件,可是点属性却都不能显示空。windows记事本打不开,提示找不到。我用winhex打开sd卡,看到的sd卡里面的目录、fat1、2以及文件位置开始都对啊,没辙了!还请各位高手提示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文件系统

估计你文件入口有什么项目错了

楼主:
to xplore

请教xplore,根据我自己对fat32的理解,我写程序的过程是这样的,
1、首先找到数据区,建立32bytes的文件目录,里面内容包括:文件名(11bits)、文件创建日期时间、文件首址、文件大小。
2、写fat1、2,因为我是格式化sd卡后写文件,所以对一个512bytes的文件,我的fat1的内容:F8 FF FF 0F, FF FF FF FF, FF FF FF 0F, FF FF FF 0F(此处为我的文件入口)
3、在第三簇位置写数据
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信息,麻烦你帮我看看,实在没办法了,非常感谢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找到问题了,因为文件大小和我实际写入sd卡的数据量不一致,导致问题。现在windows下面可以打开、修改了,非常感谢xplore!

网友B:
FAT32有很多比较麻烦的地方,做SD的文件系统,建议用FAT16

FAT32的根目录是可以扩展的,比FAT16要复杂。FAT表也是可以扩展的。

网友A:
FAT16只支持2GB

如果卡容量在2GB之内的话, 确实用FAT16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