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系统一般不用便宜常见的8139做网络芯片?

楼主(2007-01-04):
8139好便宜啊,15元都可以买一张网卡了,但是是PCI总线的,不知道能不能和ARM接口,好像常用的8019、DM9000、CS8900都是ISA总线的吧,但都比8139贵!我想问:为什么跟ARM接口,ISA要比PCI来的方便???在网上查到最新的DM9000A(48pin)手册,好像是嵌入式系统专用的,没有地址线(可能是像USB芯片D12那样数据总线时分复用吧),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8139是PCI接口的

8139是PCI接口的,但是有多少ARM带PCI接口呢?

网友B:
从功能上是可以实现的。

LZ可能说反了。价格要比8019等高,因为PCI芯片至少通过转换接口才能与ARM处理器通信。8139是便宜,但加上一个CPLD来接口转换就贵了。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

PCI到ARM要用CPLD进行转换,那ISA总线的8019之流到ARM为何就可以直接接口呢?PCI和ISA难道不都是PC上的总线吗,为什么一个容易和ARM接口,一个麻烦点呢?

网友C:
pci协议复杂,速度快。arm不能软件模拟。

isa简单,速度慢,甚至51都能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