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与44b0连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04):
是满奇怪的,我看看我的原理图

网友A:
咦,我的不是这样连的呐

我用的是深圳youlong科技的44b0的板子,接法是0-0,1-1,15-15的,没有象你那样的。

网友A:
我用的是k4s641632D

只能帮你顶下了

楼主:
我用的是hy57V641620

16bits就得这么连吗?为什么?

网友B:
一般是为了pcb布线方便

网友C:
怎么连都无所谓吧,一个萝卜一个坑

网友D:
re

因为ARM每输出一个地址,它从SDRAM里读出的是一个16位的数据(SDRAM是16位的),而不是8位的数据.
地址0    8位
地址1    8位
地址2    8位
地址3    8位
...      .
...      .
...      .

ARM内部的地址,每个地址里放的其实还是一个8位的数据,只是字对齐而已.

网友E:
这样能行吗?

如果真的象LZ那样连能行吗?要是行的话布线就方便多了

网友F:
主要是为了布线方便,我设计DSP时有64根数据线

经常采用调换线序的方法,同时要注意的是B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