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都是卖板的.

楼主(2007-01-04):
    我是arm初学者,想自己买一套开发板学习,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到哪买,谢谢啦

网友A:
44b0 资料多 便宜

楼主:
44b0 资料多 便宜

周立功的怎么样啊 好像用的人也不少

网友B:
买个2410吧,还可以学习linux

网友C:
推荐立宇泰的ARMSYS44B0-C开发板只要480

 1、开发板所有电路原理图
  2、系统初始化、操作系统启动程序(Bootloader)源代码(注意:其中USB驱动部分以库形式提供)
  3、提供uC/OS-II移植、和应用实例源代码
  4、提供uClinux移植源代码包

1、三星S3C44B0X(Samsung ARM7TDMI)微处理器
  2、2MB 16bit flash(SST39VF160)
  3、8MB 16bit PC100/PC133兼容SDRAM
  4、符合usb1.1规范USB设备控制器USBN9603
  5、2路带有RS232电平转换UART接口
  6、IDE接口及多功能扩展口:可挂硬盘或CompactFlash卡,以及用户自己扩展的外围器件
7、LCD接口可利用CPU内部的LCD Conntroller扩展大规模的(典型分辨率为640×480、320×240等的单色及256色STN/DSTN)各种LCD屏
8、 4路小键盘及LED指示灯
9、1路蜂鸣器
10、IIC接口串行EEPROM:AT24C04 4Kbit EEPROM
  11、电源指示LED及系统复位键
 12、IDE硬盘工作指示灯
  13、双排针将所有处理器引脚资源引出
  14、10M以太网控制器(采用RTL8019)。
  16、JTAG转并口模块
  17、usb接口(本开发板采用USB供电方式)。
 相关链接: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ARM7/sys44B0/2006101120.html

网友D:

一般是问问题没有一个人答,一说到板就象苍蝇一样.

网友E:
我也想要一个啊

借地方了解一下

网友F:
买zlg的吧.

好歹教材比较详细.自己能入门.
反正没有资料上手比较郁闷..

网友G:
人不多阿

人不多阿,希望老鸟多多指点阿。
我的看法
三星的就是44b0x,是arm7tdmi的,好像没MMU的,只能用uclinux。或2410,arm920的吧,我倾向2410,怎么也咬次牙买板就买块好点的阿(穷啊)。说的不对大家给改正阿。

有用过华恒的吗,我想问问,怎么样啊。

网友H:
44b0

Zealot_44B0是一款专门针对初学者而设计的ARM开发板,移植了U-BOOT和UClinux,以及MicroWindowsGUI图形化,提供所有源代码,原理图及PCB板图。可配套240*320彩色触摸液晶屏。
Zealot_44B0开发板硬件资源:
中央处理器
◆ S3C44B0X (SAMSUNG),ARM7TDMI
外部存储器
◆ 2M BytesNOR FLASH (AMD29LV160DB,可支持4M字节的AMD29LV320DB);
◆ 8M Bytes SDRAM (HY57V641620,可支持16M字节的SDRAM);
串口
◆ 两个标准三线RS232接口
网络接口
◆ 10M网口,RTL8019AS,带发送和接收指示灯;
USB Device接口
◆ USB1.1规范,PDIUSBD12,带联接状态指示灯;
LCD接口
◆ 支持单色、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STN液晶屏,最大支持640x480/256色STN液晶屏
◆ 可选配2.8寸256色触摸彩屏
音频接口
◆ 带音量调节旋钮的双声道音频输出
时钟源
◆ 内部实时时钟;
复位电路
◆ 一个复位按键
调试及下载接口
◆ 一个14芯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电源接口
◆ 5V/1A电源供电(里正外负),带电源指示灯;
其他
◆ 四个小按键,三个高亮LED;
◆ 一个蜂鸣器(未焊接);
◆ 44B00芯片的管脚全部可以引出;
◆ 支持uC/OS-II ,ucLinux ;
◆ 移植了U-BOOT;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0安装程序(评估版);
2) 使用SUPERJTAG并支持ADS1.20和SDT2.51的JTAG调试软件ARMJTAGDEBUGFINAL;
3) 烧写FLASH的工具软件FLASHPGM2.2.4(评估版)以及适用于S3C44B0X的OCD配置文件;
4) 串口工具软件sscom32.exe、dnw.exe、tftp.exe;
5) LCD图片转换和字模转换工具软件UC-GUI-BITMAPCONVERT.EXE;
6) 经典的通过JTAG烧写flash工具Fluted(包含NT/XP解决方案)
7) U-BOOT与uClinux的源代码。
Zealot_44B0套件包括:

一块已测试好的Zealot_44B0开发板
可选配件:2.8寸256色触摸彩屏
一张软件光盘
一个JTAG调试头
一条并口线(一边是公头一边是母头,一对一)
一条串口线(两边都是母头,交叉串口线)
一条网线(交叉网线线)
一个+5V/1A直流电源(里正外负)
一个包装盒
关于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

感谢您选用此开发板,我们对此板保修一年(CPU及中央元件烧损除外)

详细信息进入公司网站
http://www.epangolin.com
 相关链接:http://www.epangolin.com

网友I(2010-10-29):
我也为这事愁了,楼主找到好的开发板了给我也推荐下:)

网友J:
ARM9  OK2440
ARM11 OK6410

网友K:
中低端的嵌入式STM32,高端的ARM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