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语言中开启中断呀?iar arm

楼主(2007-01-04):
有两个问题:(以下问题针对iar arm开发环境)

1.选用某种型号的芯片后,在什么地方可以修改该芯片的启动代码?(我想在启动代码中开启中断)

2.如果在c语言的程序中开启(或者关闭)中断,该怎么操作,谢谢,最好能给个例子。

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高手们,慷慨一点呀!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你用哪家公司的芯片来决定。

网友B:
在启动代码中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

在C中也是一样,不同是写一个函数或宏来设置使能/关闭该寄存器!

楼主:
re::在启动代码中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

我也想改启动代码,但是没有找到它的启动代码在哪里呀!
还有,在c中怎么操作cpsr寄存器呢?应该用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