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购买ARM学习板

楼主(2007-01-04):
    对ARM学习早就心仪以久,现初步打算弄块板子回来玩玩.
    初步选择学习芯片为S3C44B0(因为手头相关此片子资料多一点),以后打算主要应用于工控方面
    本人属穷酸技术人员,所以对板子价格也较为敏感
    为避免走弯路,希各位大虾热心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44b0入门有点难度,看看7S64,上手简单

网友A:
技术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我是自己作的

网友B(2014-03-23):
◆ 采用ATMEL AT91SAM9260 CPU,ARM926EJ-S核处理器;
◆ 具有8Kb指令、数据缓存,主频190MHz,运行时性能可达210MIPS;
◆ 采用3.3V NAND FLASH, 简单、易采购,批量使用成本更低;
◆ 丰富资源:多达7路串口,3路USB、SPI、计数器、定时器等;
◆ 视频接口:CSI图像传感器接口,方便视频行业应用的开发;
◆ 独创功能:可通过总线连接256色数字液晶屏;
◆ 超低功耗:核心板3.3V直流供电,单板超低功耗小于1W;
◆ 完美支持:Windows CE 5.0\Linux2.6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B:
竟然是工控行业,肯定首推atmel的芯片。ATMEL AT91SAM9260是ARM926EJ-S核最基础的一颗芯片,低功耗、多串口、多IO,并且推出7、8年之久都没有停产,拥有丰富的资料、方案和应用,并且在工控、电力等行业量很大。
个人并不推荐Samsung的芯片,并不是说Samsung的芯片不好,但是国内的Samsung芯片的性能基本达不到工控行业的要求。所以入门我觉得atmel的9260开发板还是不错的,并且同步升级的CPU有9G20、9G45、9M10,并且还有新出的A5D3X系列,Cortex-A5 arm核,ARM v7-A指令集。

网友C:
s3c2440~~吖哈哈

网友D:
JZ2440开发板很好啊 这个是韦东山视频配套开发板,《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上的代码是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直接运行的,不仅提供了源码例子学习嵌入式的话,只要你有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然后拿到开发板之后跟着视频学习,视频的学习顺序是建议的学习顺序:
1. 不懂看原理图的同学,先看学前班视频
2. 刚接触开发板的同学,
   一是先看"百问网精智JZ2440开发板4.3寸LCD版使用手册.pdf"
   二是看第0课视频
   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了解基本概念、基本操作
开发板官方网址:linuxdiy.taobao.com

网友E(2017-02-14):
有单片机和uc/os-ii的基础,自己移植过,不学ARM9直接学Cortex-A9行不行?

网友F:
要学习的话,建议你找找周立功的吧!虽然他们的板子技术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但是资料一般都比较全。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比较合适。但是价格方面不怎么有优势。其他的厂家中,迈冲科技的价格方面很有优势,但是他们一般是给工厂大批量供货的,技术资料不会提供很全的。
另外的厂商建议你就不要考虑了。一般既便宜不过迈冲,资料也齐全不过周立功。这两个你都还接受不了的话那估计你的要求没厂商能满足了。

网友G:
推荐迅为的4412开发板,确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