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进入不了调试模式

楼主(2007-01-12):
自己做了一块S3C44B0的板子,调试的时候大部份时间进不了调试模式,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应怎能样解决,JTAG口线都加了10K的上拉电阻

楼主:
re

问题已搞定,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烧写程序,这个问题主要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用H-JTAG烧写总是提示Can’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

网友A:
你要选择Rom,Ram的地址范围!

楼主:
选择了Rom,Ram的地址范围,还是不行

网友A:
有没有打开h-jtag

有没有检测到芯片ID?

网友A:
你的是不是从没写过程序

要先用FLUTED烧写一个能正常初始化内存的程序.不过FLUTED比较慢.

楼主:
to:zhaoem82

我以前使用的开发板,现在是自己做的PCB板,没有检测到芯片ID,用H-JTAG烧写总是提示Can’t download driver to specified address,
你说先用FLUTED烧写一个能正常初始化内存的程序,是不是bios的程序?

谢谢!

网友A:
不一定,只要是一个启动后能正确初始化内存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