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做的44B0板,一连接JTAG口,ARM的复位引脚就被拉

楼主(2007-01-13):
自己做的44B0板,一连接JTAG口,ARM的复位引脚就被拉低

板子原理图是按公板开发板来做的,没插JTAG口之前,复位引脚电压为3.2v左右,但是一插上JTAG口复位引脚就被拉低到1.5v左右,CPU根本就无法进入工作状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问题, 请指教。

网友A(2009-05-10):
jtag连不上CPU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情况比你差一点。我新焊的PCB电路板,就出现以下情况:
cpu供电时正常的,Reset信号也拉高了。JTAG接口电路焊接没有问题,但JTAG总是连不上CPU。不过外部晶振没有工作,但芯片内部有时钟源,好像可以在没有外部时钟的情况下运行,为什么JTAG连不上CPU?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B:
检查你的并口模式

看是否问题出现在pc端,我就遇到过一次用的电脑是威身的主板,由于bios中并口模式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