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原理图吧,有哪些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多谢了

楼主(2007-01-13):
MCU是lpc2214
前端连的绝对编码器,26针并口输出,17位数据,用了3个8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使用SPI接口
ZLG7290,控制6位数码管进行数值显示,8个按键输入
一个232口
扩展两兆的SST39VF1601的NOR flash,用于移植UC-OS2
还有一个蜂鸣报警器

大家帮我看看图,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不合理的尽管批,多谢了!!!

楼主:
来个人帮俺看看吧···

~~~咳~~~

看看我的用法到底对不~~~
比如那个I2C,那个SPI~~~

网友A:
zlg7290在3.3v下能工作吗?可是极限阿

网友A:
i2c没有上拉

网友B:
ZLG7290可以用5V供电,I2C上拉到5V就可以了,MAX3232

也可以改成5V的MAX202,容易买到。

楼主:
~~

终于有人回了···
ZLG7290我看的easyarm2200的sch上就用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