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8MX16BitX4Banks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8M,说明是23根地址线,
16BIT说明总线为16位
4BANK说明有2根BANK线
所以总容量为64MBYTE,即512MBIT

网友B:
8M,说明是23根地址线,

sdram不是这样的,有row,col共同决定的。

网友C:
总共有4个块(bank),每块有8M个地址单元,每个地址单元有16bit

这是一个32M,16位的SDRAM.容量为64M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