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1和4510应该怎么连啊?

楼主(2007-01-15):
那个做过啊?

我的板子就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菜鸟就是菜鸟,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网友B:
可以把你的情况说清楚一点

可以把你的情况说清楚一点,把原理图发上来,或者说说你的连线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