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 大家使用什么看门狗复位器件?

楼主(2007-01-16):
用arm 大家使用什么看门狗复位器件?

网友A:
大多本身就有看门狗

网友B:
现在大多数CPU都支持狗啊

现在大多数CPU都支持狗啊

网友C:
由于启动操作系统的缘故,要用那种时间长的

至少不能影响操作系统启动

网友D:
自带的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用到外部看门狗,那就要重新审视你自己的设计了。

不管在什么应用情况下,看门狗都应该跟核弹一样,只能作为一种存在,不能让它真的起作用……

如果看门狗动作了,要么是你的软件设计的有问题,要么是硬件抗干扰不过关,要么是设计本身存在危险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