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07-01-16):
(无正文)

网友A:
又一个描述问题不清楚的超级菜鸟

网友B:
哈哈,大家都耐心点

什么第一局就是错的,执行错还是指令错?

楼主:
RE:

就是说,我的程序第一句应该是 B   LABLE,
但是在进入ADS用JTAG调试的时候,查看编译出来的程序,确变成了ADD R0,R0,#5 之类的语句,导致我的程序无法运行。
如果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样描述了

强烈赞同楼上说我是超级菜鸟的说法。

网友A:
关键是看你 LABLE的位置

把代码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