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外扩存储器???

楼主(2007-01-16):
如果我的设计中想嵌入uCOSII操作系统,相对于一般的ARM的内部存储结构(比如256K+16K Flash,64K RAM),是否需要外扩存储器。这是否还取决于我的软件的大小,比如说操作系统中的任务数,中断的使用。另外,如果需要外扩存储器的话,一般是SRAM还是FLASH,我看很多开发板或者设计产品种两个都用了,是不是必要?
以上疑问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小弟谢谢先~~~~~~~~

网友A:
不一定.看你实际的工程。不够用时就扩展,够用就不用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