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外部芯片如何实现reboot和watchdog复用

楼主(2007-01-21):
三星2410,不外接芯片,reboot 和看门狗复用,我REBOOT是用写WTCNT实现的,比如写2或3,如果在REBOOT的瞬间,看门狗喂狗,把WTCNT写成500,REBOOT就没用了,虽然出现的几率不多,有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楼主:
我的一个解决方案

在REBOOT时,修改WTCON寄存器使计数器不记数,然后把0赋给WTCNT实现重起.但似乎看起来不是非常完美,把WTCNT直接写0总是不舒服.

网友A:
禁止喂狗即可

设reboot标志,遇到标志禁止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