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中Compiler check那部分的疑问

楼主(2007-01-23):
关于bootload中Compiler check那部分的疑问?看了好几个bootload的例子,在compile check那一块都是如下描述的:

;****************************************************************************
;检查是否使用tasm.exe进行编译
    GBLL    THUMBCODE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 THUMBCODE
    CODE32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
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判断{CONFIG} 是否为 16,并根据结果给THUMBCODE赋值;第二部分判断THUMBCODE是否为true,如果是,则code32;

我的疑问是:在第一部分,如果{CONFIG} 为 16,则THUMBCODE为true,同时执行伪指令code32;那么为什么还要第二部分的判断呢?是不是多余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这一点查了好久,都没找到为什么
还请大侠帮忙额

楼主:
不要沉下去

楼主:
不要沉下去

事实上,我把该段代码屏蔽掉之后程序仍然会正常运行
但我想,不会有人没有缘故的写上这几条语句吧?

网友A(2013-03-16):
if config==16 这里表示你的目前处于领先的16位编译方式

看到别人是这样解释的,但什么叫做:领先的16位编译方式
这个“领先”作何解释?

网友A:
http两点//bbs3.driverdevelop.com/simple/?t68400.html

我觉得这个解释不错,可以看看。起码我勉强能说服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