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不上os,需要bootloader吗?

楼主(2007-01-27):
ARM不上os,需要bootloader吗?

下载用jtag的话,还需要bootloader吗?

网友A:
至少需要bootloader初始化硬件环境

需要的 至少需要bootloader初始化硬件环境

网友B:
这样看具体情况和具体的ARM芯片.bootloader也是应用程序啊

网友C:
可以不用

bootloader的功能就是初始化硬件,然后引导应用程序,这是boot的功能,但是如果要实现loader的功能,还要使用将应用程序加载之后,在应用启动,所以有bootloader后,程序调试和升级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