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能驱动800x600及以下尺寸 TFT的arm

楼主(2007-01-27):
各位同行,晚上好!我现在要选一款能驱动640x480,800x600 TFT的arm7芯片,除了要求有2个串口外,别的要求没有了,只要能驱动这么大的屏就行,各位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啊?最好是QFP封装的,而且由于量的关系,价格要尽量低点,60以内的最好.

网友A:
ARM7 太慢,不如用CPLD

楼主:
自己顶下

自己回答一个先,好像arm7的存取带宽是满足不了800x600的屏的,640x480倒还可以,我以前用HMS30C7202驱动过sharp的640x480的屏,速度还行吧,不过资源就剩不了多少了,但是这个芯片好贵,买几个样片要做板,结果要100大几,要是70~80倒差不多.现在我只先驱动640x480的屏好了,800x600,1024x768用epson的芯片或是fpga驱动好了.大家帮我来顶一下啊.另外想请问下 blackfin的那种bf531能跑到400M,他能不能驱动这么大的屏,而且好像他还可以当cpu来用,如果价格能到60左右也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B:
主要显示什么内容?打算用多大尺寸的LCD?

楼主:
做医疗上的仪器

做生命监护仪之类的医疗仪器,主要显示的内容就是画些波形之类的,如脉博信号,心电波形

网友C:
CPLD驱动,ARM送数

楼主:
要考虑价格

640x480及以下的屏,arm7是能够驱动得到的,cpld+sram价格会上升些,至少又多个30RMB吧,最好能够找到带lcd control的,如lh79520,sep3203,hms30c7202等,有胜过sharp arm的同志吗?价格和采购不知道怎样?

网友D:
是不是多功能监护仪?

我在徐州也做过,当时用的是9315.
拆解过别的公司的,有用2410的,
不过是256色.

楼主:
2410是BGA

嗯,用2410还是可以,不过它是BGA的,比较麻烦

网友E:
re

做生命监护仪之类的医疗仪器,主要显示的内容就是画些波形之类的,如脉博信号,心电波形

呵呵,功能是看来不是要求很高 ,建议你用AT91SAM9261去做,成本很低,9261本身集成度很高,外括的IC很少,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工业级的CPU稳定性更高。GUI部分用开源版本的MiniGUI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了。OS选用linux就可以了

如果是 wince的方案建议用EP9307即可满足你的要求,EP9307的成本高于AT91SAM9261

楼主:
AT91SAM9261

AT91SAM9261这个芯片我看了一下好像不错,可惜没有ADC,如果要加触摸屏看来还得花10块钱用ADS7846,开发板也比较贵,都要3,4k...现在样片的价格是120,如果连1024x768的屏也驱动得动的话倒是不错,不知10楼的同志有没有试过??

网友E:
re

AT91SAM9261在1024*768下没测试过,我的一个客户测试过(功能很简单,就是在桌面上做一个按钮框,按一下,串口打印机就开始工作),EP9307和EP9315测试过1024*768的效果(8错)

9261有两个版本,一个是AT91SAM9261,还有一个是AT91SAM9261S,9261S相对9261来说,只是少了9261内部集成的160 SRAM,其他没变化,Pin-pin兼容.9261S批量可以做到$6.

至于touch的问题,一个ADS7843+9261的成本也低于EP9307啊.能支持800*600效果的ARM就只有9261 9307 9312 9315了(目前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