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20接19264液晶,抗静电的软硬件方法

楼主(2007-01-27):
LPC2220+19264液晶,在打8KV静电实验时,打液晶屏时,几乎每打必死,屏上有3mm厚的PVC面壳,CPU没有复位,只是兰屏,刷新后正常,在抗静电干扰方面,有什么好的软硬件设计方法,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

CPU并没有复位,只是液晶蓝屏,在刷屏后,恢复正常,液晶模块是TOPWAY的LM19264,不可能在液晶控制器上做太多的**,只能在外围电路上做怎样的保护措施,CPU是通过245驱动芯片在到液晶模块的引脚的???

网友A:
液晶所有脚上都加上ESD器件!

楼主:
20个脚啊

液晶模块有20个引脚,成本一下高了N...

楼主:
控制器是S6B0108

网友B:
我有款产品也用过12864的LCD

是台湾晶彩光电的,控制器是KS0108,8000V的EMC没有问题

网友C:
这明显是lcd质量问题,换产品就是了

这种屏多的是,不能光贪便宜

楼主:
能不能在CPU到液晶的走线上想办法

液晶已经定型,能不能在CPU到液晶直接的连接线路想点招,
LPC2220 通过驱动245与液晶模块相连接滴,

楼主:
to楼上的

数字滤波有哪些方法,并且能很好的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