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1程序,就简单几句话,请大家帮看看啊

楼主(2007-02-04):
都快一个月了,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和接收都为空其中T0用做8251对89C52的发送接收中断信号
#define _TEST_C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es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8251 XBYTE[0x8601]
#define DAT8251 XBYTE[0x8600]
uchar data_temp[10]={0xAA,10,22,32,0,0};
uchar i,s;
void  initmcu(void);

void main(void)
{   EA = 1;
    initmcu();
    COM8251 = 0x00;
    COM8251 = 0x00;
    COM8251 = 0x00;
    COM8251 = 0x4e;
    COM8251 = 0x37;

}
void  initmcu(void)
{
     TMOD = 0x06;     //9600波特11.0592MHz,方式2
     TL0  = 0XFF;    TH0 = 0XFF;
     TCON = 0x01;    IP  = 0x02; ET0 = 1;
}

void Trans8251()  interrupt 1 using 2
{

   for(;;)
   {
     for(i=0;i<4;i++)
        {
            do
            {
                s = COM8251;
            }while((s&0x01)==0);

              DAT8251 =  data_temp;

        }
     for(i=0;i<4;i++)
        {
            do
            {
                s = COM8251;
            }while((s&0x02) == 1);
        }
        data_temp = DAT8251;
   }
}

网友A:
没有TR0

如题?

楼主:
还真是啊,谢谢啊,wenbinjj大虾

楼主:
8251的TXD,RXD端一直为高,没有波形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我的8251的TXD,RXD端一直为高,没有波形,而8251的DTR,DSR,RTS,CTS也一直为高呢,资料中说DTR,DSR,RTS,CTS应该为低有效啊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