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用分散加载出现ADS错误退出

楼主(2007-02-06):
我用ADS1.2学习2410的开发板,没有操作系统,板上只有NAND FLASH。
没有用到分散加载文件时,编译是正常通过的(只是由于4K RAM的关系不能实际执行),用了分散加载文件出现应用程序严重错误,ADS退出,怎么办呢?

FLASH 0x0 0x20000
{
    BOOT 0x0 0x20000
    {
        start.o (vectors, +First)
    start.o (+RO)
    nand_read_ll.o (+RO)
    __main.o(+RO)
    main.o (+RO)
    * (Region$$Table)       ; RO/RW addresses to copy
    * (ZISection$$Table)    ; ZI addresses to zero
    fiq.o (+RO)
    }

    RAM +0x30000000 0x20000
    {
        * (+RO)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o (Heap)
    }

    MyStacks +0x300000 UNINIT
    {
        start.o (MyStacks)
    }

}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我把SCATTER文件改成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最后生成得文件有两个BOOT和RAM,有什么办法让ADS直接生成一个BIN文件呢?

FLASH1 0x0 0x20000
{
    BOOT 0x0 0x20000
    {
        start.o (vectors, +First)
        start.o (+RO)
        nand_read_ll.o (+RO)
        __main.o(+RO)
        main.o (+RO)
        * (Region$$Table)       ; RO/RW addresses to copy
        * (ZISection$$Table)    ; ZI addresses to zero
        fiq.o (+RO)
    }
}

FLASH2 +0x0
{
    RAM +0x33f00000 0x20000
    {
        * (+RO)
    }

    SDRAM 0x3000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o (Heap)
    }

    MyStacks +0x200000 UNINIT
    {
        start.o (MyStac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