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里面int 是32位吗??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arm 里没有int,编译器里才有

网友B:
编译器中没有,C语言中才有。

C for ARM 中的int是32位的。

网友C:
!!

晕.我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了.

 总是遇到一些  (unsigned int) (1<<8) ..之类的.
  原来是强制转换为32位和ARM匹配..

网友D:
int这个数据类型通常被实现为

1)易于被CPU处理的而且2)较为实用的字长。

所以说int数据类型既是可移植的又是不可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