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ARM9

楼主(2007-03-08):
1、有LCD控制器(好像一般都有),最好还带触摸屏
2、具有工业规格可选
3、有非BGA封装形式

网友A:
当然有

CIRRUS的EP9307就是

网友B:
EP9307也是BGA封装.
满足楼主的要求的ARM9没有.

工业级的,带LCD控制器的,ARM9的目前有ATMEL的AT91SAM9261,Cirrus logic的EP9307 EP9312 EP9315,但都是BGA封装.

具体的看你对LCD控制器的要求.

如果是点阵的,则无须LCD控制器集成在ARM核的MPU里面.
如果是STN或TFT-LCD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比如AT91RM9200/AT91SAM9260+S1D13506/S1D13806/SSD1906这样的IC

如果是支持大分辨率的LCD的话EP9307 AT91SAM9261还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即使BGA焊接产生了额外的费用,但剩掉了一个LCD 控制芯片,而且布线上也方便多了,更重要的是成本降低了.

楼主:
分辨率640×480或600×800就可以了

用TFT,16位色
楼上给推荐一下方案,用ARM7是否可以呢?

网友C:
三楼的果然精通啊!

号称我们论坛销售第一人!
不过SHARP做的也有.

网友B:
呵呵

SHARP的ARM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