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指令疑惑,关于立即数。

楼主(2007-03-16):
大家好,如果一个数,arm要求表达为(0~255)x 2的幂,要求偶数幂,那是不是就会有些数无法表达出来啊,比如说1111,怎么表达成ARM的立即数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比如说300(10进制),换为75x4,按照ARM的构数方法,应该是(0~255)x2的偶次幂,12cH为合法16进制数,
那么1111(10进制),怎样才能换为合法格式的16进制数呢,不可能有(0~255)x2的偶次幂,等于1111啊,有人能解释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无法表达!

用文字池

楼主:
文字池,!是ARM的特殊语句吗!?

网友B:
用C语言的话系统会生成一些字池

存放一些常数,以便使用相对寻址来Load32位立即数。一般每个文件编译后都有,可以从ADS1.2里面看出来。

网友C:
可以把这些特殊的数字保存在PC附近的内存中,

然后使用LDR指令加载. 地址由PC和偏移值产生. 你可以看看由C编译好的汇编指令。

   147: void main(void)
   148: {
   149:
   150: int x;
   151:
0x00080448  E92D4000  STMDB     R13!,{R14}

   152: x=1111;
   153:

0x0008044C  E59F00FC  LDR       R0,[PC,#0x00FC]

由于这条指令时地址在0x0008044C,PC地址为当前地址加8,再加上后面的偏移0x00FC,地址就是0x00080550,
去看这个地址里面的数据,刚好就是1111的hex值.

0x00080550  00000457  DD        0x00000457

网友D:
看了3遍,还是没看懂lz要说什么。

不过,感觉ldr伪指令和这个有点关系。

网友C:
的确,在汇编时,用LDR伪指令也会生成类似的代码

LDR R0, =1111

网友E:
呵呵,见过51的查表没有。

ARM立即数一般采用“查表”来实现。

网友F:
这样就可以

COUNT EQU 1111

LDR R0,=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