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载时、运行时地址的理解,各位多指教。

楼主(2007-03-16):
只是这样理解,对于一些过程而言,就能够说得通了,也与一些资料上说的情况吻合了。

scatter文件中的下载时地址和运行时地址是在编译和链接阶段用的。
比如有下面的scatter文件,以从汇编中跳转到c文件为例。
LOAD 0x0
{
    JMAIN +0
    {
        jmain.o(jmain,+first)
    }
    TEST 0x200
    {
        test.o
        *(+RO,+RW,+ZI)
    }
}
jmain.s中只是一个跳转,
b __main,
main在test.c中定义.
void main(){}

scatter文件中LOAD处的0x0表示的是下载时地址,它表示的是整个工程文件中生成的所有.o文件在编译的

时候都是从0x0,从前到后依次排开(jmian.o在0x0开始,test.o紧跟着jmain.o),当然也可能中间有些处

理,但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对于例子而言,可以理解为,生成的.bin文件中从0x0开始,jmain.o和test.o

及其他.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间隙.

而scatter中的运行时地址,如0x200,是用来指导编译器编译指令的,有这种情况:
如果将0x200改成0x100,查看编译的二进制码,指令为:0xea00003e,在为0x200时,指令为0xea00007e

这里面的不同说明编译器根据了运行时地址来生成指令的二进制码.

所以,我认为可以将下载时地址看成是一段内存的首地址,以该地址开始存放的指令在具体编译,生成二进

制码的时候需要运行时地址的介入.

到了具体运行的时候,比如运行0xea00007e,那么cpu便会跳转,去运行0x200处的指令了.这样,就和一般的

资料上讲的运行时和下载时地址吻合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仍以上面的例子,如果将.bin文件下载到板子的0x0地址.cpu在从0x0开始运行后,便会

运行0xea00007e,但此时0x200处并没有我们想要运行的指令,比如main().所有,有一个拷贝的过程需要在

跳转到main()之前进行.

在编译链接的时候,linker会将0x200这个地址保存到某个地址处,在b __main之后,就会从该地址处取出

0x200,将test.o以及后面的东东从下载时的地址(在jmain.o后面,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依次排开的地址)通过

loop拷贝到0x200这个地址的地方,并依次排开.在copy过后,跳转到0x200处,即运行0xea00007e才会正常.

这个copy的过程可以有编译器做,也可以我们自己写代码实现.

回到ads中的ro base设置,它是scatter中的下载时地址=root region的运行时地址.在ads中,设置ro

base=0x10000,并将生成的.bin下载到板子的ram上,如mx 0x8000,g 0x8000,程序能正常运行.这是因

为.bin在板子上是被放在0x8000处的,从0x8000开始运行是因为cpu的pc总是+4的运行,在跳转之前的指令

都没有涉及到绝对地址,相对地址这些,他们的二进制码也不会涉及这些地址.所以能正常运行.当运行到b

__main的时候,利用ads自动生成的loop等完成copy.在copy中才涉及到了0x10000.正是这个copy,以及其后

的b __rt_entry,使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这样看来,scatter文件中的加载时地址就并不那么重要了.

楼主:
有点乱,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