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和LCD之间要不要加电平转换

楼主(2007-03-16):
使用南亚的LCD接ARM开发板,要不要加3.3V 到5V之间的转换电路?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具体要看LCD型号的

具体要看LCD型号的,以前我用过4寸的STN的南牙LCD。是3.3VTTL接口的,不要转换,不过你可以在PCB 上加245。

网友C:
要看你连接的LCD驱动芯片的高低电平的范围。

我用T6963驱动的就不用加,用sed1335驱动的就必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