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开发嵌入式系统要求计算机有哪些端口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学ARM没并口也可以阿~~买个USB的仿真器就可以了.
 不贵才一千多呢~~

网友B:
呵呵

并口都不用要,就要一个usb、串口转换的,调试都用printf那种。

哈哈!

网友C:
这个看具体情况了

如果有钱,买一个USB的仿真器或是网口的仿真器,这样就可能不用并口了,否则并口必需得有,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串口可以不必,有U转串就行,但笔记本一般来讲如果有并口的话就肯定有串口。

网友D:
买台都有的台式机好了

买台接口都有的台式机好了!

没有某个接口,一下要用时不爽!

网友E:
如果要省钱的话,还是用有并口和串口的计算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