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p 怎么实现传送 2进制文件啊?

楼主(2007-03-18):
在 redhat 9 中,tftp 怎么实现传送 2进制文件啊,我用
#tftp 192.168.0.100
#tftp>put iamge.ram
结果传送后好象是ASCII 格式的,不能用啊,
怎么实现2进制传输啊?
在windows 中使用 tftp -i 192.168.0.100 put iamge.ram 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大侠,怎样在redhat 9 建立tftp服务器啊

在安装光盘里面找到了tftp-server-0.32-4.i386.rpm,安装之后就有tftpd了.但是此时它还没有运行,执行setup命令,在System services中选择tftp服务后退出,再执行service xinetd restart就可以了.
默认的tftp根目录是/tftpboot/.

按照这个方法建立tftp服务器好像也有问题!

楼主:
需要打开 TFTP

你打开TFTP 没有啊?
gedit /etc/xinetd.d/tftp
disable = no默认是yes

使用bin 命令后,就可以传送2进制了

网友A:
disable 也设置好了

设置为 no 了

bin怎么使用,直接在bash敲bin ?